[求助] verdi中查看波形的时间精度怎么调整

楼主(2023-12-05):
每次打开都是ps的精度,需要手动选ns,可以设置成打开verdi就是ns吗?

哪里可以学习verdi的一些基本操作

网友:
自己保存一个.rc文件, 设置好了time unit每次打开这个rc文件,默认就是你自己设置的time unit了

网友:
同感啊,不知道为啥默认就是10ps,这个是有特别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跟编译带的timescale相关,多调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