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关于TECH LE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3-12-05):
本人是后端初学者,可能问题比较幼稚,请大家不吝赐教。目前还在学校,现在对接了一个项目,那边的负责人给PDK时候,只有cell lef文件,没有tech lef 文件,这个我记得抽RC时候不是需要tech lef文件吗?但是那边的负责人说:确定没有cell lef之外的.lef格式文件。工艺是tsmc 28HPC+,请问各位前辈这个tech lef是整个sign off流程必须的吗?或者说在这个工艺下tech lef这个文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我没发现。

网友:
你在挂库的时候 库是链接了器件库的里面应该包含了工艺相关信息  因此tech。lef就不是必须的了

网友A(2024-03-14):
tech lef 是一定要的。不過,有時候APR 工程師,會為了方便,將 tech lef 和 cell lef ,合併成一個檔案。您可以去看看你的cell lef 那裡一定有定義,tech lef。你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ch lef 是一定要的。不過,有時候APR 工程師,會為了方便,將 tech lef 和 cell lef ,合併成一個檔案。 ...

谢谢,我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