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文里怎么用word打出pA/√Hz (关键的根号)

楼主(2023-12-05):
本人用word域、word公式打出来的和别人已发表论文里的看起来不一样哈?他们是怎么打的呢?

这是本人用word域打出来的,"pA/" + "{eq \r(Hz)}"

这是用word公式打的

这是别人已发表论文里的

网友A:
调整一下公式字体,word公式默认用的cambria math,你放的别人的公式用的普通罗马体,看起来就这么点区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公式字体,word公式默认用的cambria math,你放的别人的公式用的普通罗马体,看起来就这么点区别了 ...

word公式编辑器里换字体没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ord公式编辑器里换字体没变化的

需要单独安装一下别的公式专用字体,比如Latin Modern Math,否则Word里面公式只能用默认的Cambria M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