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为什么选用β大的三极管,有什么好处嘛

楼主(2023-12-05):
带隙为什么选用β大的三极管,有什么好处嘛

网友A:
降低基极电流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基极电流的影响

你好,大佬,我不太懂基极电流怎么影响的,你能具体说一下影响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我不太懂基极电流怎么影响的,你能具体说一下影响嘛,谢谢 ...

基极电流会在基极电阻上产生压降,导致实际VBE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电流会在基极电阻上产生压降,导致实际VBE变小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