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出现不定态(X态)

楼主(2023-12-05):
用virtuoso作数模混仿时,ams仿真出现A to D的信号出现不定态,出现的比较随机,一个或者几个,有的是边沿,有的正常还是逻辑“1”的时候突然后边就不定态了,不知道有哪个大神遇到过?怎么解决?还有只有打开MS Options设置数字block精度较低时才会有(这样仿真比较快),不打开MS Options就没问题(数字默认精度),但是仿真会很慢很慢,谢谢!

网友A:
我之前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是加入了上电,加vpwl激励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是加入了上电,加vpwl激励源

电源都有上电

网友(2024-08-0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问题,analog这边从0V到VDD的慢上电斜波,在处于1/3VDD至2/3VDD的时候,输出给数字的是X态。如果我把这个斜波的上电速度从100ns加快到1ns,就没有X态了

网友(2024-10-14):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ulation-ie-settings
默认的上升时间太短导致的。可以将connect rule中的tr时间调长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