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值电阻

楼主(2023-12-05):
求助下大家:
1.高值电阻(rhr3km)有效区上面覆盖的M1有什么作用?
2.使用时这个M1是浮空还是接地好些,或者都可以?

附图如下:

网友A(2024-01-22):
屏蔽作用,不让你走其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作用,不让你走其他线

所以浮空就ok嘛?

网友:
屏蔽层, 防止在电阻区用M1走线. 另外我记得电阻上方的金属走线对电阻阻值是有影响的, M1影响最大, M2往上影响越来越小, 因此有些foundry在给定pcell的时候就把M1画在电阻上, 在它的阻值计算公式里面也已经把M1的影响算进去了. M2往上因为影响相对小就不考虑了所以就没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浮空就ok嘛?

浮空与否看你需求, 如果不希望引入对地或对其他点位的电容就浮空, 如果不希望M1和电阻之间的压差很大就接电阻本身某一端的电位也可以

网友:
:P:P: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空与否看你需求, 如果不希望引入对地或对其他点位的电容就浮空, 如果不希望M1和电阻之间的压差很大就接 ...

ok,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