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进行lvs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12-05):
50资产

导致 ** missing instance ** 和 ** missing port ** 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对于io内部的一些global connect,需要进行什么处理? 除了txt 以外。

网友:
lvs的问题其实用看文字报告很难debug,用文字描述也很难解答的,要打开calibrerve去点有问题的地方,要配合这版图去看。
比如missing instance就有很多原因,open或者short都会引起这种加错,如果missing instrance的error已经到达上限了,那很可能就是open short了;如果只是个别的,可能就是真违例,是不是写网表的时候把一些physical的cell写出来了。
missing port:是版图没有还是网表没有?去里面搜索一下,如果版图和网表里面都有对应的port,那就去看看LVS的rule文件,去搜索一下DEPTH关键字,看看检查的是不是port所在的那一层;missing port的问题一般不大,比较好解决,可以先解决,如果漏打了电源地的port,还会引起一系列instance及net的假错。

网友:
连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