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进行lvs时遇到 missing instance 的问题

楼主(2023-12-05):
导致 ** missing instance ** 和 ** missing port ** 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对于io内部的一些global connect,需要进行什么处理? 除了txt 以外。

网友:
** missing port ** 这个最好解决了,就是你没打label或者打label用的layer不对,一般打label要用pin layer,对照着把你schematic里面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口都打上就行了

** missing instance **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连线不对导致的,你在rve界面可以选中看看是哪些instance少了,对照版图看看是不是真的少了

网友A:
missing instance 一般是你在网表中调用的.subckt在文件中未定义,或者现在很多foundry厂把device定义成instance,一般会提供一份empty-subckt.sp文件给你,你可以把他看做为一个器件的索引文件?

网友B(2025-05-11):
引用 网友A:
missing instance 一般是你在网表中调用的.subckt在文件中未定义,或者现在很多foundry厂把device定义成ins ...

那请问大佬没定义的怎么加到进文件里面呢该如何去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大佬没定义的怎么加到进文件里面呢该如何去写呢

在跑LVS出来的.net文本文件中,添加emply.subckt.sp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