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复用问题

楼主(2023-12-05):
请教个问题,设计中加入mibst和scan ,occ 。那么哪些pad可以复用func 的pad呢?
我自己的理解是
1) test_mode  , scan-enable , pll_reset , pll_bypass , scan compress enable.这些需要专门的pad。不能复用
2)TDI TDO TMS TRST TCK 等mbist mode jtage 5个pad 可以复用func pad。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谢谢

网友A:
调dft pattern的时候, 你说那个那些信号, 好像除了testmode是单独的pad, 其他都是可以和其他function pad复用的, 客户看到的是PA PB PC PD, 我们看到的都是dft的各种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dft pattern的时候, 你说那个那些信号, 好像除了testmode是单独的pad, 其他都是可以和其他function pad复 ...

谢谢回复, 我自己的理解,比如scan-enable , func mode的时候需要将这pad拉高为1。不能动。 这种情况就无法复用func的pad。

这个怎么解决的呢?谢谢了

网友B:
一般来讲,testmode信号不能和function复用,比如testmode管脚为0,是function mode,为1则进入testmode,testmode中可以通过其他管脚来确定是scan mode、mbist mode、bsd mode等等。
除了testmode外,其他的应该都可以复用。

如果通过一些特殊的设计技巧,也可以把testmode和function管脚复用的,不过稍微复杂一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自己的理解,比如scan-enable , func mode的时候需要将这pad拉高为1。不能动。 这种情况就 ...

设计这边不太清楚
我这边调机台dft pattern的时候, 我们的设计做法是test mode 拉高的时候, 其他数字pad就是dft的功能, 比如scan enable, scan clk, shift in/out之类的
test mode默认内部下拉, 其他数字pad就是正常function功能,

楼主(2024-04-01):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testmode信号不能和function复用,比如testmode管脚为0,是function mode,为1则进入testmode,t ...

谢谢回复,再请教下 ,在func mode的时候,需要将TMS  TDI TDO TRST TCK 这5个端口全部tie 成0 ,以保证func mode正常工作吗?   芯片func mode下不需要jtage 5个端口来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再请教下 ,在func mode的时候,需要将TMS  TDI TDO TRST TCK 这5个端口全部tie 成0 ,以保证f ...

test_mode这个port为一的情况下进测试,一旦test_mode为0,那么别的port无论如何也不会进到测试模式,也就是说除非你的SE使能跟test_mode无关,不然celll不会选到TI作为D

网友C:
你这里把ijtag和其他dft端口弄混。是否插入ijtag,可以决定能否复用的端口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把ijtag和其他dft端口弄混。是否插入ijtag,可以决定能否复用的端口有很大关系 ...

谢谢回复,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t m ax 推的transition fault的前仿真,比值的地方是,2 拍caputre之后,下一个shift clock来之前5ns。 可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工具force SI的地方,经常有些cell会报expr=1 , got=0 的错误,仿真用的 v c s 。这个有办法解吗?谢谢了

网友(2024-05-08):
test mode默认内部下拉,这个怎么实现,一般pad配置成output 模式才有上拉下拉配置吧,另外其他DFT用到的pad,输入输出模式怎么配置,也是通过testmode 再加mux 等逻辑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