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tran仿真出现warning 伴随着仿真波形震荡

楼主(2023-12-05):
WARNING (CMI-2682): I3.I169.M1.mxckt: The bulk-drain junction forward bias voltage (937.046 mV) exceeds `VjdmFwd’ = 926.301 mV. The results are now incorrect because the junction current model has been linearized.
如上的warning.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一些器件受不了电压和电流应力导致的

网友(2024-10-2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详情可以看我最新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详情可以移步看我最新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