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生成std_cell library,里面的spice_models怎么弄?

楼主(2023-12-05):
新手刚学习Voltus,目前只过了lab中的flow,在用自己项目模块做的时候,一直生成不了std_cell library,多次尝试分析后,发现应该是-spice_models这个设置的文件出问题了,求问应该怎么找这个spectre文件或者spice文件?

网友A:
可以用cdl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dl替代

请问是直接在-spice_models里放标准单元的cdl吗,我在-spice_subckts里用的是标准单元的cdl

网友B:
spice_model里面应该是放pdk里面那个.csc文件,带有晶体管级的仿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ce_model里面应该是放pdk里面那个.csc文件,带有晶体管级的仿真文件

没看到有.csc文件,我只在pdk中找到了.scs文件,并且尝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B:
那是报什么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报什么error

如图

网友B:
spice_corner没有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ce_corner没有选

这个spice_corner怎么选择,跟什么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ce_corner没有选

如图,我设置了spice_corners为TT,还是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我设置了spice_corners为TT,还是报错

你的spice_model怎么换成lib了,就是那个.scs文件,然后corner去这个.scs文件里看,tt corner具体的写法,是TT,还是tt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pice_model怎么换成lib了,就是那个.scs文件,然后corner去这个.scs文件里看,tt corner具体的写法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24-02-05):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csc文件,我只在pdk中找到了.scs文件,并且尝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spicemodel .scs or .csc 文件如何确认是哪一个呢?我看有很多个.scs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spicemodel .scs or .csc 文件如何确认是哪一个呢?我看有很多个.scs 文件
...

我这里面只有一个,所以我也不知道多个如何确认

网友(2024-10-24):
我也是想要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