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R电路下电检测部分电路如何做到精确控制下电触发电压

楼主(2023-12-05):
目前做的一个上电检测电路,参考如下的结构,该结构的下电检测BOR电压无法做到精确,随PVT变化比较大,请问有做过相关ip的人有没有更好的结构推荐,或者针对这个电路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A:
没说具体要求。只要精度,那用bandgap做参考就能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具体要求。只要精度,那用bandgap做参考就能很精确。

大佬,我现在下电的时候, VA处流电流不确定,VA电压无法做到精确控制,导致触发施密特VTH_low的corner变化很大,例如下电到0.8V,有些corer触发reset,有些corner不触发reset  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结构或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