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dmflag不符,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3-12-05):
画的一个开关电容版图,过lvs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问题,使用的电容的dmflag这一项不符,但完全找不到dmflag这个参数,也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是不是Mismatch Effect 那里的1和0的选项啊,你让这里电路和layout都是1或者0试试,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ismatch Effect 那里的1和0的选项啊,你让这里电路和layout都是1或者0试试,我瞎猜的。 ...

尝试过了,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