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佬了解过动态浮动逆变放大器(FIA)原理吗,需要用这个放大器做个比较器。

楼主(2023-12-05):
An Energy-Efficient Comparator With DynamicFloating Inverter Amplifier
前置放大器采用基于逆变器的输入对,由浮动蓄能电容供电;它实现了电流复用和动态偏置,从而显著提高了gm /ID并降低了噪声。此外,它大大降低了过程角和输入共模电压对比较器性能的影响,包括噪声、偏置和延迟。180 nm的原型比较器在1.2 V电源下,每次比较仅消耗1 pJ,而输入参考噪声为46µV。与强臂(SA)闩锁相比,这代表了七倍以上的能源效率提升。据我们所知,它实现了最高的比较能源效率。
实在搞不懂论文里面的动态浮动逆变放大器,有哪位大佬接触过吗,论文资料放附件里面了。

25310.pdf (3.56 MB , 下载次数: 576 ) 26178.pdf (826.8 KB , 下载次数: 406 )

网友A:
请问这个东西现在做出来了吗,想了解一下

网友(2024-02-28):
我也在看,之前用的是动态锁存器,想看看能不能用这个,目前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东西现在做出来了吗,想了解一下

还没,目前还在做

网友(2024-06-10):
这个FIA的运放怎么设计的,器件太少,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B:
看浙大的论文,有个组用过FI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浙大的论文,有个组用过FIA

请问是哪篇喃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篇喃

我现在正在做,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D(2024-10-25):
刚在学,个人感觉就是利用Vres电压等于Vthn+Tthp时刻作为Tint(后面输出电压平不再改变的阶段),然后通过亚阈值的电流公式进行计算,其余的东西和动态放大器差不多,无非是计算带有积分形式,更加复杂了,个人见解,不对的话望指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在学,个人感觉就是利用Vres电压等于Vthn+Tthp时刻作为Tint(后面输出电压平不再改变的阶段),然后通过亚 ...

请问你了解这种动态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怎么仿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了解这种动态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怎么仿真吗?

我也只是从理论层面上推导了一下这个结构,还没有搭建电路模型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了解这种动态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怎么仿真吗?

PSS+Pnoise仿真

网友(2025-02-13):
引用 网友D:
我也只是从理论层面上推导了一下这个结构,还没有搭建电路模型

请问你有研究过这个结构放大器的线性度吗

网友(2025-04-02):
很不错的次世代放大器架构,没RingAMP复杂,但是很多时候学术工作好用

网友F(2025-08-12):
请问这种带开关电容的运放仿真直流增益是直接tran+ac吗还是要用什么calculator计算公式?

网友G(2025-09-16):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种带开关电容的运放仿真直流增益是直接tran+ac吗还是要用什么calculator计算公式? ...

TRAN+STB 选择放大阶段作为最后时刻,在STB中勾选preoppoint,由于放大倍数和ΔVS(CRES一端电压变化)相关,放大阶段也需要选择比较靠后的时间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TRAN+STB 选择放大阶段作为最后时刻,在STB中勾选preoppoint,由于放大倍数和ΔVS(CRES一端电压变化)相 ...

好的,我去学习学习,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