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ML电路

楼主(2023-12-05):
请问一下CML电路工作频率是多少啊?我目前在做一个divider。我的VCO频率为20G(22nm工艺)做divider要降到100M,我的想法是先做一个/2的CML电路降到10G,这样可以嘛

网友A:
参考拉扎维射频微电子10.6章节,仿真一下CML的自谐振是不是在20G范围。
一般CML的工作频率可以做到很高(22nm下),但是较低频率下,比如输入频率低于5G,一般就不用CML结构了。一是DC功耗大,另外就是无法工作在低频。

网友B:
加上peak电感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拉扎维射频微电子10.6章节,仿真一下CML的自谐振是不是在20G范围。
一般CML的工作频率可以做到很高(22n ...

好的,谢谢,那cadence怎么看他的自谐振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peak电感的话,应该没问题

这个电路行不行?

网友A:
电路DC状态下,仿真瞬态,看震荡频率。自身就是个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DC状态下,仿真瞬态,看震荡频率。自身就是个振荡器。

请问下输入信号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输入信号怎么设置呢

电路设置好偏置点以后,不用加任何信号进行瞬态仿真。仿真步长设置的小一些,输出波形就会是震荡的周期信号,就是你的CML的自由震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