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23-12-05):
华虹110nm用到的MIM_CAP器件,不知道该怎么分电容的正负极,rule上是这样描述的,顶板为MCT层,底板为Mn,但是MCT层也不是金属层,我该怎么接出去呢,layout上外面的一圈是ring+M4,里面应该就是上下极板,但是里面的layer只有MCT,M4,MV4,M5,(MCT和M5重合,而且M4和M5通过MV4孔连接起来,里面又怎么是两个极呢),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把外面的ring去掉,TOP metal打孔接到MIM layer上就是上级版,TOP-1 metal就是下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面的ring去掉,TOP metal打孔接到MIM layer上就是上级版,TOP-1 metal就是下极板 ...

你好,是把外面那圈的M4去掉再分别用M4和M5接进去吗,试了一下还是过不了LVS。想问一下里面M4和M5之间有MV4孔不应该是接起来的吗

网友A:
为啥过不了?外面这圈ring,直接Q,在选项里关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过不了?外面这圈ring,直接Q,在选项里关掉就行。

不知道,搭了个电路试了不行,LVS报错是这样的

网友A:
lvs rule里的option都看过了?都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里的option都看过了?都选对了》

option都是对的,跟领导反映暂时还没找到原因,不过还是感谢大佬

网友B:
你run一下DRC看有没有报错。
从layer的角度,我怀疑你这个器件少了个标识层。虽然因为有MCT层所以不用标识层也没问题可以写出来,但是一般大家都会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run一下DRC看有没有报错。
从layer的角度,我怀疑你这个器件少了个标识层。虽然因为有MCT层所以不用标识 ...

昨天找了领导,应该是PDK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找了领导,应该是PDK的问题

PDK装的时候看看选项,有可能是装错了。mim电容选错了,可能不显示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K装的时候看看选项,有可能是装错了。mim电容选错了,可能不显示顶层。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