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ring 的泄放通路 金属线宽

楼主(2023-12-05):
各位大神 小弟请教一下 IO环上面的泄放通路金属线宽需要多少合适?是越宽越好吗?不同工艺之间的区别大吗?哪个文档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啊,,,苦恼中。求指导

网友A:
最长路径小于1欧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长路径小于1欧姆就行

这个是需要根据方阻自己算吗?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需要根据方阻自己算吗?老哥

自己大概算算也可以,也可以通过跑pe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大概算算也可以,也可以通过跑perc

再请教一下 perc 是个什么啊?我好想还真没听说过这个,怎么跑啊 能指导一下吗  哥

网友A:
calibre perc啊,工厂提供rule的话,就直接跑,没有的话,得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perc啊,工厂提供rule的话,就直接跑,没有的话,得自己写

查了一下,这个我好想还没单独跑过,我先去了解一下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这个我好想还没单独跑过,我先去了解一下 。谢谢大神

这个 perc 文件 一般大厂 pdk都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