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反标在网表里找不到net

楼主(2023-12-05):
这是log文件,找不net也不是因为没有这个net,像第一个error里的CTS_scenario_worst@I_clk_CTO_delay152,在网表里是有CTS_scenario_worst_I_clk_CTO_delay152的,就是@变成了_,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问前辈们有遇到这种情况过吗?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没遇到过,如果spef跟netlist的确来自同一版数据的话,是不是考虑下netlist中有命名不规范问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如果spef跟netlist的确来自同一版数据的话,是不是考虑下netlist中有命名不规范问题引起的? ...

谢谢谢谢,找到问题了,是命名不规范的问题,不过不是netlist,而是提取spef用的文件,ICC输出的时候没change_name,导致提取的spef文件里名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如果spef跟netlist的确来自同一版数据的话,是不是考虑下netlist中有命名不规范问题引起的? ...

谢谢谢谢,解决了,是命名的问题,不过不是netlist而是spef,提取spef的文件输出的时候没有change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