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quest for lic of DVT IDE for vscode

楼主(2023-12-05):
Can anyone share lic for DVT IDE for vscode?

DVT

DVT

网友A:
use patched dvt ro.amiq.dvt.flclient-xxx.jar,replace the file with the same name in vs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e patched dvt ro.amiq.dvt.flclient-xxx.jar,replace the file with the same name in v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patched dvt ro.amiq.dvt.flclient-xxx.jar,replace the file with the same name in vscode

I found ro.amiq.dvt.flclient-2.8.jar in the eetop.cn_dvt_kit-21.1.14-e418-win_64_crk_dvt_eclipse.zip file but cannot find any .jar file in vscode location in my windows machine,

can you help me by finding the location?

In addition I need these features,

  • Design Diagrams
  • FSM Diagrams
  • UVM Component Diagrams
  • UML Diagrams
  • Create Wavedrom Diagram
  • WaveDrom Timing Diagrams / UVM Register Bitfield Diagrams

will it be availab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I found ro.amiq.dvt.flclient-2.8.jar in the eetop.cn_dvt_kit-21.1.14-e418-win_64_crk_dvt_eclipse.z ...

In the plug-ins folder, may be "C:\Users\admin\.vscode\extens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the plug-ins folder, may be "C:%users\admin\.vscode\extensions"

No jar file found in this lo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the plug-ins folder, may be "C:%users\admin\.vscode\extensions"

solved with old version.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ved with old version. Thanks...

well done

网友:
现在新发表的帖子有破解版,赶快下载吧

楼主:
yes. solved with dvt_kit-22.1.16-e419-win_64

网友B:
请教一下,dvt插件启动的时候报错
Language Server did not start because launch command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1
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dvt插件启动的时候报错
Language Server did not start because launch command terminated with ...

download the dvt eclipse IDE from eetop or anywhere you found with pre cracked.
find and extrac the ro.amiq.dvt.flclient-*.**.jar

install vscode. Install DVT IDE for Visual Studio Code extension.
Change the latest version to the same version you downloaded the eclipse IDE with pre cracked.

open extesion folder in vscode command section by pressing Ctrl+Shift+P
find the same jar file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extracted one from downloaded pre cracked IDE.

set the license and hone directory from windows environment variable.
restart your PC. It should work.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wnload the dvt eclipse IDE from eetop or anywhere you found with pre cracked.
find and extrac th ...

what should the license and home directory b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should the license and home directory be ?

I set the DVT_HOME directory as dvt win version installed path. should work with any

I put the license.dat file at the same location. should work with any location. lic veriable is DVT_LICENSE_FILE

网友:
Hello, my vscode dvt can start normally, but when I enter the code, such as "alwa", the code prompt "always @ posedge, etc." does not pop up. Do you know what I should do? This situation does not occur in DVT eclipse. Use "alt+/" to jump out of code completion.

网友:
I found a solution, it's a shortcut conflict, but I still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turn on by default instead of always using "ctrl+space"

网友C(2024-02-06):
引用 楼主:
I set the DVT_HOME directory as dvt win version installed path. should work with any

I put the li ...

Hi, I meet the same issue, also display "[dvt] Language Server did not start because launch command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1!" in VScode.

I installed VScode and the latest dvt extension, reverted to the older version(ver.22.1.16), replaced the jar file, and set DVT_HOME and DVT_LICENSE_FILE in configuration of dvt extension.  I do not know what cause the issue. By the way, The DVT Eclipse i installed is dvt_kit-22.1.16-e419-win_64 from eetop, but can not find any license.dat file, can you share the file ?

楼主:
jar file version have to be 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 I meet the same issue, also display "[dvt] Language Server did not start because launch comman ...

jar file version have to be same. LIC:
Local DVT_CORE 20-NOV-2018 30-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08AC473A088EB8EAE540B3961495C
LOCAL DVT_S V 20-NOV-2018 30-DEC-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68191 E9606045CB8B90F6AD684DC670C
LOCAL dvt_sv_debug 20-nov-2018 30-dec-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707CF12F252CC EC2EE8F675DCFAD8332
LOCAL
dvt_vhdl_debug 20-nov-2018 30-dec - 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86AE5308407CD115DD5F148EDC811B55
LOCAL dvt_e 20-nov-2018 30 -dec-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0610E531311DB557598474AE4E90D627
LOCAL dvt_e_debug 20-nov-2018 30-dec-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BEBB29933B38B37A447BFCF090D9B738
LOCAL dvt_ pss 20-nov-2018 30-dec-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293191FF6A3F9B8CFE41A0DEA60CB025
LOCAL dvt_sv_lint 20-nov-2018 30-dec-2030 "License created by study" ANY 549714A42E27A 360F114F8B734A04A49

网友C(2024-03-16):
加载了license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将DVT回退旧一点的版本左边栏插件图标下出现DVT小图标,但仍然有报错信息:
[dvt] read ECONNRESET    Error: read ECONNRESET at TCP.onStreamRead (node:internal/stream_base_commons:217:20)
可以说下VSCODE和DVT插件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吗,以及其他未提及的安装细节信息,谢谢

楼主:
As I found new version, I have updated to newer one, though old version also worked.

VS code version: 1.87.2
DVT IDE for Visual Studio Code extension version: 23.2.30

new lic:
FEATURE dvt_core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cpp_ext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v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v_batch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v_debug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v_lint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v_specador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vhdl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vhdl_debug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vhdl_lint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vhdl_specador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e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e_batch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e_debug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e_specador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pass_lint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ln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FEATURE dvt_sdl dvtlmd 2099.99 29-aug-2119 uncounted \
        11111111111111111111 HOSTID=ANY SIGN2=1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载了license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将DVT回退旧一点的版本左边栏插件图标下出现DVT小图标,但仍然有报错 ...

As I found a newer version, I have switched to it. Though the old version also worked.

VS code version: 1.87.2
DVT IDE for Visual Studio Code extension version: 23.2.30

网友C: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我使用vscode 1.85.2, dvt 23.1.3
你使用23.2.30的dvt.flclient版本是2.13是怎样做到的
另外,在使用过程中关闭vscode再重新打开会rebuild工程,如果工程庞大每次打开都rebuild会比较烦扰,在build文件加了dvt_db_location也没起作用,似乎是一个bug,你有碰到过这个现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我使用vscode 1.85.2, dvt 23.1.3
你使用23.2.30的dvt.flclient版本是2.13是怎样做到 ...

请教一下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04-15):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按13楼的步骤和楼主提供的license,以及vscode和dvt需要特定版本,我用的vscode 1.85.2, dvt 23.1.3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13楼的步骤和楼主提供的license,以及vscode和dvt需要特定版本,我用的vscode 1.85.2, dvt 23.1.3没问 ...

我试试,多谢!

网友(2025-01-23):
引用 楼主:
As I found new version, I have updated to newer one, though old version also worked.

VS code versio ...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