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sigma-delta调制器的matlab仿真

楼主(2023-12-06):
大佬们请问这种图是matlab仿真出来的嘛

网友A:
(10,67)、(20,76)、(30,82)。。。。。。(200,87),对应就这几个点,在直角坐标系连起来就是这个曲线了,使用matlab或者excel或者手画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67)、(20,76)、(30,82)。。。。。。(200,87),对应就这几个点,在直角坐标系连起来就是这 ...

就这,挣了你150信元,血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