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流片后THD测试问题

楼主(2023-12-06):
咨询一下,ADC回片测试THD,发现相同配置,不同芯片的THD差异比较大,约在5dB左右;而且在不同VDD情况下,THD差异也比较大,甚至能有8-9dB的差异,这种差异如果降低采样频率却可以弥补;这些差异在仿真中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ADC芯片如果要量产是不是一定要进行筛片?还是设计流程中存在缺陷?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架构,测了多少颗。可能仿真没跑全(rcc+pvt+蒙特卡洛),差这么多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架构,测了多少颗。可能仿真没跑全(rcc+pvt+蒙特卡洛),差这么多也正常。 ...

是SDM架构,仿真MC确实没跑,这个MC来计算THD是否太耗费时间了?

网友B:
降低采样频率却可以弥补 -> insufficient settling
仿真没跑SS 125c low ibias low 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采样频率却可以弥补 -> insufficient settling
仿真没跑SS 125c low ibias low supply? ...

你好,这个insufficient settling是指哪方面的不足?

SSSS corner都是跑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DM架构,仿真MC确实没跑,这个MC来计算THD是否太耗费时间了?

整体跑不了的话,可以跑重点模块,比如运放,再比如多比特dac。  前面那层楼说的对,和采样率相关可能就是开关电容,或者运放带宽不够。 和电源电压相关应该是正常的,仿真应该也能看到吧。   如果主要是2/3阶谐波,那运放嫌疑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跑不了的话,可以跑重点模块,比如运放,再比如多比特dac。  前面那层楼说的对,和采样率相关可能就 ...

如果是采样电容的话,那应该是采样电容过大了吧?

确实是2/3次谐波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采样频率却可以弥补 -> insufficient settling
仿真没跑SS 125c low ibias low supply? ...

你好,这个insufficient settling是指啥的?

SSSS corner的PVT是跑过的;

网友C:
楼主,你的thd跟采样频率和电源电压相关,让人不得不怀疑setup。请问你是DT的结构吗? input buffer是片内还是片外?
adc的量产不需要筛片,都是设计保证,不然太浪费了。

网友D:
‘这些差异在仿真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 仿真bench合理性及完整性是否能确保,加上楼上几位说的PVT, Monte-Carlo都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thd跟采样频率和电源电压相关,让人不得不怀疑setup。请问你是DT的结构吗? input buffer是片内 ...

是DT结构,input buffer是在片内的,这个input buffer并没有进行特殊设计,就是带chopper的class AB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差异在仿真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 仿真bench合理性及完整性是否能确保,加上楼上几位说的PVT, Monte- ...

bench仅通过设置VDD参数就可以验证VDD对SNR/THD的影响,PVT也是跑了的,不过MC没有跑,主要这个MC该怎么跑还是个问题,是SDM整个顶层跑MC不?这个跑16384个点在20MHz采样率情况下需要819.2us,大约要4小时,MC跑100个点就400小时进去了,这个也不方便de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insufficient settling是指啥的?

最低 supply
最低 block bias current
SS 125C

如果片上无法调整bias current那么可能不得不想想fi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 supply
最低 block bias current
SS 125C

明白,这个bias current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B:
查看DUT total IQ, 看看是否和低THD有关
调整on die bias current可不可以fix低TH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DUT total IQ, 看看是否和低THD有关
调整on die bias current可不可以fix低THD

好的,明白,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