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PSRR性能保证

楼主(2023-12-06):
有单独为了提升PSRR而流过一版芯片,里面包含BG/BUFFER/RTR_AMP,并将各模块的电压输出连接至PAD;

仿真TTTT情况下,PSRR最差能到-96dB,而且VDD是在3-5.5V的情况下都进行了仿真覆盖,可是实测仅为-86dB,与仿真差异还是较大;

且测试3pieces芯片,有的芯片PSRR会恶化至-80dB,芯片一致性也不佳;

这个会不会是仿真中哪些环节漏考虑了?还是有特定的PSRR仿真流程?

网友A:
插眼学习下,我目前对于PSRR也只是放哥哥corners下,不同电压下的。后仿只看了tt25

网友B:
仿真 schematics only? C+CC extracte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 schematics only? C+CC extracted ?

进行过PVT后仿真(R+C+CC)

网友B:
+bondwire 后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ndwire 后仿真?

你好,这个bondwire应该如何加入后仿真?

网友B:
package 打线参考长度估计 inductance
e.g. 1mil 线径 1mm长 预算 1nH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age 打线参考长度估计 inductance
e.g. 1mil 线径 1mm长 预算 1nH

这个是手动在原理图添加理想电感嘛?

网友(2025-06-15):
引用 网友A:
插眼学习下,我目前对于PSRR也只是放哥哥corners下,不同电压下的。后仿只看了tt25 ...

为啥后仿只看tt25呢,是后仿和前仿真差距大吗,如何这个要跑MC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