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ir check中要是有源区标红了怎么办?

楼主(2023-12-06):
POD NOD层显示IR有超过spec 的5%,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呢?不是metal层修改不了,对于芯片的可靠性影响大吗?

网友A:
拆管子,多拆一些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管子,多拆一些出来

那么如果版图已经基本定版了,是不是就要考虑是否有冗余面积的问题了?

网友:
5%还好吧,看看是不是仿真条件太苛刻了,是不是可以waive

网友:
试试把温度调低点,corner 用typ 。 不需要那么苛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