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 仿真电容值

楼主(2023-12-06):
对于一个电容C, 两端电压为V,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
那么I=sCV=jwCV,
===》 C=I/(jwV)
===> |C|=I/(|V|*w)
假设|V|=1, w=1,
===》f=w/(2*pi)=1/(2*pi)=0.5/pi
|C|=I
即电容值=流过电容的电流值。
问题: 正常的电容公式是 It=CV,   t=1/f; 上面仿真的公式依据是 I=sCV, 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为什么在这里1/f就变成了s呢?求指教。

网友:
不是t=1/f,而是s=jw=j2*Pi*f

网友A:
时域 I(t)  = C * dV(t)/dt   <=>   频域:拉普拉斯变换 I(s) = C * s * V(s)
拉普拉斯算符s取s=jw,w=2*pi*f得到傅里叶变换 格式 I= 2*pi*f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域 I(t)  = C * dV(t)/dt      频域:拉普拉斯变换 I(s) = C * s * V(s)
拉普拉斯算符s取s=jw,w=2*pi* ...

多谢。所以说,DC分析的时候用It=CV;AC分析的时候用I=sCV;

网友:
s就是f乘一个虚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所以说,DC分析的时候用It=CV;AC分析的时候用I=sCV;

DC电容哪来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