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版图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06):
大佬们,为什么我connectivity-check-against source 后显示如图的报错incompleted Nets和shorts,我所用的是台积电tsmc180nm的工艺。
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PMOS的衬底我连VDD,我打了Nwell将这些PMOS包围后后衬底VDD显示都连接,但是NMOS的衬底我连VSS(GND),并且也用WELLBODY位上后却显示衬底的VSS没有连接上VSS电源也就是开路。
2.IREF、VOUT1....这些nets连接都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但是却显示与VDDshorts,所以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以上两个问题我也在网上查了好久没有找到,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原因的

网友:
mos本身有s,d的区分?

网友A:
nmos不截图?还有xl这个就是个参考,不要太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不截图?还有xl这个就是个参考,不要太相信

不好意思,昨天审核的时候没法再加照片了,说我长度超了
VSS显示开路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审核的时候没法再加照片了,说我长度超了
VSS显示开路如图

其他几个看见没接GATE?电位是不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