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登陆之后桌面全黑,terminal窗口显示不全

楼主(2023-12-06):
IC617登陆之后桌面全黑,terminal窗口显示不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kill端口再重启就变成了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kill端口再重启就变成了这样

可以在登录的时候换一个用户,比如换成root用户登录,但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