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保持snapspacing的设置?

楼主(2023-12-06):
小弟最近在画版图。我的工艺最小分辨率是0.005,所以需要在display options界面里把默认的snap spacing改成0.005
但是virtuoso每次重启都会变回默认值0.1,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保存0.005这个设置吗?谢谢~

网友A:
环境变量的设置在.cdsenv文件里边设置

网友:
你往下拉,应该有保存到~/.cdsenv这个选项,设置好之后保存到该文件,下次启动就是你设置的环境了

网友:
CIW 窗口Option --> Save Defaults 亦可

网友B: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写到.cdsinit里
envSetVal("layout" "xSnapSpacing" 'float 0.005)
envSetVal("layout" "ySnapSpacing" 'float 0.005)

网友:
设置好之后,CIW窗口菜单“Options - Save Defaults”,保存到.cdsenv中即可,如果是仅针对单个项目的,就保存到启动virtuoso的当前文件夹,如果是绝大多数项目都要这种设置,就保存到~/.cds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的设置在.cdsenv文件里边设置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