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功耗相关问题

楼主(2023-12-06):
  贴友们,电平转换有个问题就是在混合芯片中,低电平是我的数字电源,高电平是模拟电源,但是上电时序总是先高电平再低电平,此时OUT点上电压未知,基本可能会在VH/2,如果后面有驱动级,导致在数字电源未上电的时候有很大的静态电流,请问有没有好的思路

楼主:
我这边有两个思路,一个就是在输出级加控制端,给数字电源一个por的信号,por未启动时输出有一个稳定状态,这个也算是一个补救措施;一个就是驱动级加Schmitt,但是存在面积问题,数模接口面积不是很大。想问的是有没有其他好的思路或者结构?

网友A:
一般是加一个晚上电的por来控制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加一个晚上电的por来控制out。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