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信号经过sallen-key有源单位增益低通滤波器后波形出现问题

楼主(2023-12-06):
运放输出如下图

经过有源单位增益低通滤波器后变成了这样

低通滤波器用的sallen-key结构

请问这样要怎么调啊

网友A:
没啥问题啊,SK本来就有miller效应引起带外零点,你只能把电容取小点,电阻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啊,SK本来就有miller效应引起带外零点,你只能把电容取小点,电阻大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