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DFT检查 报clock_11 error 这个.VSS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06):
自己最近在做Spyglass DFT检查,其他error都解决了现在就剩 clock_11 与async_07 , 她出现.VSS(lnferred-net),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在sgdc中添加约束?

网友:
这个你应该打开原理图看呀

网友A:
问下这是在rtl 做的,那是等这个检查完了在做综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是在rtl 做的,那是等这个检查完了在做综合吗

我们只是简单的clk与rst的检查

网友:
VSS 好像是tie 0,你用sg_shell 打开gui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