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Density

楼主(2023-12-06):
有个问题,TSMC18工艺,Calibre DRC,在没打开FULL CHIP OPTION之前density超过25,但是代开FULL CHIP之后density就会往下掉,只有原来一半不到,请问这个density在FULL CHIP 打开前后是怎么计算的,我用cadence的area calculator计算出来实际面积差不多,为什么calibre跑出来之后差别这么大。

楼主:
问题以解决,rulefile中两个option,  DEFINE SmallSealringCorner  AND  BigSealringCorner,  打开Bigsealring就不会计算四个角的OD density   , 打开Smallsealringcorner就会计算四个角的OD,   不清楚这个OPTION是不是根据自己的layout大小来选择,芯片面积打就选bigcorner   面积小就选择smallcorn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以解决,rulefile中两个option,  DEFINE SmallSealringCorner  AND  BigSealringCorner,  打开Bigseal ...

请问是如何定义芯片面积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如何定义芯片面积大小的

默认会识别你的芯片面积的,应该是根据seal ring上的boundary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