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sc-v debug使用抽象命令

楼主(2023-12-06):
有大佬了解risc-v debug spec的吗?

我设置了dmactive,然后select single hart,然后设置haltreq进去halt模式,然后执行抽象命令,但是abstractcs的cmderr是4:halt/resume:
The abstract command couldn’texecute because the hart wasn’t in the requiredstate (running/halted), or unavailable

我不知道此时hart应该在什么状态,我不设置haltreq执行抽象命令也是这个错,难道是我的hart不可用?

楼主:
解决了,是我沙比了,选hart时候没选对,理解hartsello/hi错了,理解成选hart n,设置hartsel[n]=1了,应该是设置hartsello/hi = n

网友(2024-05-22):
你可以去DM中的dmstatus register中查看当前selected hart的status来判断hart的状态,初步看应该是hart正在running,没有hal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