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ib中的bus是不是都是只有一个timing

楼主(2023-12-06):
我寄存器输出多位,是bus的形式,最终output[8:0]只有一个timing查找表生成,不过每一路不是应该都不同吗?

如果我建库时用-expand_buses将pin分开,lib中就没有bus的定义了,只有单独的output[1]这种,我无法在顶层.v中例化。请大家指教

楼主:
bus的时序信息可以指定取某一路的值,意思是bus就只能包含一路的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s的时序信息可以指定取某一路的值,意思是bus就只能包含一路的值吗?

不是的,bus下面也会具体分出来,你随便找个memory的lib,然后搜bus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bus下面也会具体分出来,你随便找个memory的lib,然后搜bus就知道了
...

我看了SRAM的,下面会根据不同related_pin分,而pin只有 pin(Q[63:0]),没看到Q分开唉,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SRAM的,下面会根据不同related_pin分,而pin只有 pin(Q[63:0]),没看到Q分开唉,求指点!
...

那你找个IP的lib去看看,一般是这种格式:

bus (A) {

    bus_type : BUS15_type0 ;
    direction: input

pin("A[15]") {
   .....
} /*end of pin A[15]*/

pin("A[14]") {
   .....
} /*end of pin A[14]*/

......

pin("A[0]") {
   .....
} /*end of pin A[0]*/

}/*end of bus 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SRAM的,下面会根据不同related_pin分,而pin只有 pin(Q[63:0]),没看到Q分开唉,求指点!
...

你是用PT生成lib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找个IP的lib去看看,一般是这种格式:

bus (A)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PT生成lib的吗?

用Liberate AMS建库,生成的要不就是一整个bus只有一个值,要不就都是分开的pin没有bus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