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lback执行报错

楼主(2023-12-06):
请问一下,这个callback文件在执行的时候会报Invalid CDF data entry,如果增加了PasCdfFormInit(cdfgData)后再运行会抱PasCdfFormInit: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type (type template = "o")-nil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https://bbs.eetop.cn/thread-848719-1-1.html
从这个帖子里copy的代码,错误已经按照下面回复修改了还是有error。。

网友A:
不妨把你 copy的代码 和 执行函数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把你 copy的代码 和 执行函数图贴出来

执行函数就是在CIW里CallbackLib(“library” “cell_name),想把整个电路自顶向下所有的器件都callback,但是一直报那个error

网友:
  你好,不好意思,这两天没看论坛回复晚了。
  我想报错的原因是:
        当执行到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这一行时,如果返回的是nil,那再执行下面的语句就会报错。
   所以针对这种问题,我个人的想法是:只针对性的对某些器件执行callback脚本。可以做如下修改:
       将  cv->instances 这个遍历对象改成指定cellName的某些对象,示意如下。

       小弟我是抛砖引玉,希望大佬提出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