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 case语句的用法

楼主(2023-12-06):
如图中显示的,本人想写一个两个条件限制的case语句,但是貌似语法行不通,不知道怎么去改这个case语句。本人也想过用if...else语句,但是这样的语法太过庞大,而且修改起来也很困难。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不是,哥们,你这case的啥啊,你这case的选择不是只有1,0了嘛,可以考虑case里面只放不同状态,外面另写状态=判断条件;分开清晰一点

网友:
1.你的需求没说清楚。
2.反向case一般是case(1),后面是条件
3.这个用if else就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