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T架构的BUCK电路的SW输出波形不连续

楼主(2023-12-06):
各位大佬们,

       COT架构的BUCK电路在电源电压较低时SW波形正常,随着电源电压升高,SW波形出现了不连续,有没有大佬们遇到类似的问题,麻烦各位大佬们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低压下轻载和重载下SW波形正常

低压下轻载和重载下SW波形正常

随着电源电压升高,轻载时SW波形出现了不连续,无法带重载

随着电源电压升高,轻载时SW波形出现了不连续,无法带重载

网友A:
有没有RAMP补偿?

网友B:
如果是PSM的话, 轻载不连续是正常的,但应该是均匀的不连续。。结合电感波形看一下重载时候的时序。。我看是你下管没有关掉,周期不对,所以应该是逻辑或者检测出了了问题。。。

网友C:
按道理说,电源电压升高,Ton变小,更容易稳定啊,怎么会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RAMP补偿?

ramp补偿加了,也加了外部II型补偿,还是没有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SM的话, 轻载不连续是正常的,但应该是均匀的不连续。。结合电感波形看一下重载时候的时序。。我看 ...

测试看了下,在低压时,轻载和重载时sw波形都正常,电压升高点时就出现了不连续,我再看下电感电流波形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说,电源电压升高,Ton变小,更容易稳定啊,怎么会式呢

我也在纠结呢,想了几天,没想通,分析下来大概率是环路补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ramp补偿加了,也加了外部II型补偿,还是没有优化~

估计需要把整体框图给出来才好分析,单独看这个波形确实难以准确定位

网友:
这里通常有两个原因,1. 注入的纹波,或者ramp不够,不足以抵抗噪声的影响。2. 随着VIN的增加,ripple增加,GND bounce增加,环路上某个重要的模块/信号被严重干扰,错误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