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平移位电路变化过程中的波形

楼主(2023-12-06):
请问一下一个电平移位电路,在SW上升器件,VOUT和SW的压差为什么会有一个凹陷

网友A:
感觉是电容充电的效果, SW变化时, 需要对电容充电

网友A:
VL 也会影响对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容充电的效果, SW变化时, 需要对电容充电

但是对电容充电怎么会让VOUT_SW变小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时候主要是下面有栅极为VCC的那个管子抽了一个大电流进去,请问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 也会影响对电容充电

能否细说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平使上,下两个管子都接近导通。 这时候总电阻最小, 导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