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开关buck-boost在Buck或者Boost模式下常开管是如何上电驱动的?

楼主(2023-12-06):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四开关Buck-Boost在Buck或Boost模式下的时候,常开管是如何上电并一直保持开通的?

    看到有的论文里提到了自举电容刷新电路,但是我感觉这个电路是用来补电的,也就是说在常开管常开时,栅极的电容会掉电,所以需要自举电容刷新电路来补电。但是还是不明白是怎么让常开管导通的。
    看到有的芯片常开管的栅极一直比SW节点高VCC电压,怀疑是用charge pump做的,但是不清楚应该怎么做,如果大家有见到过能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嘛?

网友A:
charge pump或者bootstrap,对SW做一个高5V的电源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ge pump或者bootstrap,对SW做一个高5V的电源去驱动。

您好,您说用BST来达到这个升压的效果,在Buck模式下确实可以这样做。但是在Boost模式下的时候,Vin很低,这个时候BST里面的LDO没法正常工作,所以没办法让BST=SW+VCC,所以Boost模式下时只能用charge pump保证上管常通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用BST来达到这个升压的效果,在Buck模式下确实可以这样做。但是在Boost模式下的时候,Vin很低 ...

VIN很低LDO也应该正常工作呀,LDO都不对了你后面的功能还能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IN很低LDO也应该正常工作呀,LDO都不对了你后面的功能还能正常吗?

即使时DROPOUT模式也应该可以出3V以上吧,这个电压足够开关管导通了,或者考虑做两级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时DROPOUT模式也应该可以出3V以上吧,这个电压足够开关管导通了,或者考虑做两级的结构。
...

哦哦,是我之前没理解清楚,谢谢

网友:
低压的Buck-Boost可以考虑集成倍压电路或者别的类似的电荷泵之类的结构把功率管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