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时域信号如何计算dbm的问题

楼主(2023-12-06):
目标:我需要根据收下来的正弦波(信号源->ADC->FPGA)的大小来调整增益(FPGA->ADC),将信号的最大值控制在450绝对值上下
疑惑点:目前把5us内的iq数据分别进行平方并累加然后求和,最后得到一个表征信号大小的值;后级控制增益的话发送脉冲就可以,发送一个A脉冲,增益就会增加1dbm,发送一个B脉冲,增益就会减小1dbm;疑惑的点在于我该如何在FPGA内通过平方累加和去计算得到应该增大/减小多少dbm的增益。

感觉自己应该是有很基础概念都不清楚,但是越查越乱,厚着脸皮来求求各位大佬了,希望能给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iq数据分别进行平方并累加然后求和设为P,然后实现一个10*log10(P)计算模块得到信号功率dB值,根据这个dB值进行调节

网友:
iq数据的平方和的根是幅值,幅值和功率换算自己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q数据分别进行平方并累加然后求和设为P,然后实现一个10*log10(P)计算模块得到信号功率dB值,根据这个dB值 ...

感谢大佬,用自己记录下来的数据算了几个值,跟记录对的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