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ew rate(压摆率)只有很小的摆幅

楼主(2023-12-07):
电路是普通的two-stage opamp。搞不懂为什么Vout这么奇怪。跟着例程做的simulation。dc gain,UGF,PM,output swing都挺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工作点有问题,都满摆幅了

网友A:
100M 输入, 换成10M, 100n 试试吧 ,slew rate = I/C, 看看你的输出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 输入, 换成10M, 100n 试试吧 ,slew rate = I/C, 看看你的输出电流吧

输出电流是不正常的,这个100M指的什么呢。gain只有50dB的

网友A:
你目前输入的信号period 是10n, 对应的是100M 输入;可以降低输入频率,测一下slew rate , 当然前提是你的dc 工作点先调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输入的信号period 是10n, 对应的是100M 输入;可以降低输入频率,测一下slew rate , 当然前提是你的d ...

是100n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输入的信号period 是10n, 对应的是100M 输入;可以降低输入频率,测一下slew rate , 当然前提是你的d ...

不接成负反馈的时候dc工作点是没问题的,接了之后Vin就变成1.8V了,output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输入的信号period 是10n, 对应的是100M 输入;可以降低输入频率,测一下slew rate , 当然前提是你的d ...

为啥我把output接到正的就正常了呢......

网友A:
你是two stage的, output 接到vip 才是负反馈,之前是正反馈;简单的分析方法,gate->drain 端 ,极性会变;你的OTA 如果是single pole (比如五管OTA),最开始的接法是对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two stage的, output 接到vip 才是负反馈,之前是正反馈;简单的分析方法,gate->drain 端 ,极性会变 ...

谢谢大佬回复,这个自带的slew rate是计算10%到90%的斜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