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clk

楼主(2023-12-07):
请教个问题,我先做了mbist,后做了scan。插occ后,occ clock驱动了mem clk。 用scan后的网表进行mbist仿真。发现sim fail了,原因是设计加入了occ,驱动的mem clk是x态。mbist mode下 occ是不工作的。我该怎么处理了。 我能想到的是 mem clk在 mbist mode下 不经过occ,用mux 直接切到port上。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tessent,你在做插occ和edt那步定义控制信号时,需要加上tck_occ_en和memory_bypass_en两个dft信号,你可以在手册看看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tessent,你在做插occ和edt那步定义控制信号时,需要加上tck_occ_en和memory_bypass_en两个dft ...

谢谢回复,用的S家插的d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tessent,你在做插occ和edt那步定义控制信号时,需要加上tck_occ_en和memory_bypass_en两个dft ...

谢谢回复, tessent occ不会用,这两个信号是用来bypass occ 和 memory的吗

网友:
tck_occ_en是用于memorybist/boundary scan的scan测试;memory_bypass_en是bypass memories的。这些是直接定义的,使用add_dft_signals指令,工具会生成对应TDR。

网友B:
mem_clk后插了OCC,当非scan_mode下,mem_clk也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_clk后插了OCC,当非scan_mode下,mem_clk也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谢谢回复, 您的意思是fast clk 进occ 前 , 拉一路时钟给memory 对吧?如下图

fast_clk --------------- occ ----------------------
              -
              -
              -----------------------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_clk后插了OCC,当非scan_mode下,mem_clk也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后来我定位到时因为occ的fast clk和slow clk都加入了ICG,

因为仿真mbist的时候,slow clk没有翻转是x态。导致occ 输出的clock是x态。
我想着换成AND 门应该也可以解决问题,
再次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您的意思是fast clk 进occ 前 , 拉一路时钟给memory 对吧?如下图

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我定位到时因为occ的fast clk和slow clk都加入了ICG,

因为仿真mbist的时候,slow clk没有翻转是x态 ...

参考OCC 手册,上面test_mode接scan_mode,mbist_mode下,scan_mode为0,OCC出来的自然是fast_clk,跟slow_clk没关系。跟OCC内部icg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结构

谢谢了, 上次也是您的帮助 ,才跑通了流程。感谢

楼主:
谢谢回复,仿真出来是有关系的,我给slow clk灌一个时钟,就可以pass了

楼主(2025-03-2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tessent,你在做插occ和edt那步定义控制信号时,需要加上tck_occ_en和memory_bypass_en两个dft ...

请教下tck_occ_en 好像是用来创建min occ的。但是我没有理解这个min occ是用来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