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流波形提取,pwl格式

楼主(2023-12-07):
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提取数字仿真的电流时序波形?能够带入模拟tran仿真的。

网友:
用计算器提取,保存成csv格式,再用python处理一下转成pwl文件

网友:
数字波形存CSV,用analoglib里的isource可以直接载入波形,导出波形的时候要注意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