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大佬 判断M1 pin是否在M1 drawing上如何实现呀?

楼主(2023-12-07):
想用脚本判断lable是否在对应的metal上面,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A:
不在的话就过不了lvs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的话就过不了lvs了啊

我想只抓取在M1上面的lable,不在上面的不抓取

网友B:
通过label获取point,通过这个point利用搜索函数搜索是否有目标金属层,有就是在,没有就是不在,不在同一层就考虑做hierarchy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label获取point,通过这个point利用搜索函数搜索是否有目标金属层,有就是在,没有就是不在,不在同一 ...

搜索函数是哪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索函数是哪个啊

不用获取transform就用leSearchHierarch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获取transform就用leSearchHierarchy()吧

需要获取transform的,判断lable是否在metal上,lable在当前层,metal在cell的底层,该用哪个函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获取transform的,判断lable是否在metal上,lable在当前层,metal在cell的底层,该用哪个函数呢?
...

照你的说法没感觉出来哪里需要用到transform。

需要transform一般用dbGetInstTransform()和dbGetOverlaps或者dbShapeQuery()来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的说法没感觉出来哪里需要用到transform。

需要transform一般用dbGetInstTransform()和dbGetOverlaps ...

sorry,忘记说了最终目的是要把当前层的M1 pin居中到底层的对应M1上,所以需要把M1的bBox坐标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