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PIO共漏输出的N管漏端和输出端接了个小电阻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3-12-07):
想问一下有大神知道图中R1的作用是啥,规格书上写了低电平输出电流是在3.2-40mA的,且低电平电压不超过0.5V,这个R1严重限制了低电平的驱动能力,不知道能不能删掉。。。

网友A:
ESD 需求的话 100Ohm 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需求的话 100Ohm 也还行

没大明白,这个电阻跟ESD有啥关系啊。

网友B:
计算下管击穿时候的电流,然后乘以这个防ESD的电阻阻值,就会在电阻上产生这么大的压降,对应的下面NMOS电压就小了,电流也有电阻可以限住,ESD走其他路径(ESD器件释放),就不会烧了。

网友C:
R1 -> N MOS 每一 drain 加小电阻是用来平衡下管击穿时ESD current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下管击穿时候的电流,然后乘以这个防ESD的电阻阻值,就会在电阻上产生这么大的压降,对应的下面NMOS电 ...

谢谢哥,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说规定了这个IOL也就是低电平输出电流要驱动40mA,那么我这个电阻最起码要改成10欧姆以下,这个值科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 N MOS 每一 drain 加小电阻是用来平衡下管击穿时ESD current flow

谢谢,我再去阅读下ESD知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哥,我还想问一下如果说规定了这个IOL也就是低电平输出电流要驱动40mA,那么我这个电阻最起码要改成1 ...

考虑把下管NMOS做大,同时做成总线<N:0>(N整数)的形式,电阻也是对应总线形式,这样每一个单独的 NMOS上串联的电阻可以放大。总的来说做大NMOS拿面积去换,同时尽量让ESD能量先走ESD泄放,不要走这泄放(比如在旁边并联GGNMOS做ESD的泄放通路,通常GPIO这种串了电阻做驱动能力的旁边会放GGNMOS(或者放了大片的NMOS但是GATE是被逻辑拉低了的)去泄放ESD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把下管NMOS做大,同时做成总线(N整数)的形式,电阻也是对应总线形式,这样每一个单独的 NMOS上串联 ...

好的好的 ,真心谢谢,旁边确实是有GGNMOS做ESD的,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大明白,这个电阻跟ESD有啥关系啊。

借用四楼

计算下管击穿时候的电流,然后乘以这个防ESD的电阻阻值,就会在电阻上产生这么大的压降,对应的下面NMOS电压就小了,电流也有电阻可以限住,ESD走其他路径(ESD器件释放),就不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把下管NMOS做大,同时做成总线(N整数)的形式,电阻也是对应总线形式,这样每一个单独的 NMOS上串联 ...

老哥您好,您知道底下的NMOS驱动管为什么要按照ESD RULE的画法去画吗?用ESD RULE画法的话,要不要在漏级上加SAB层啊。

网友(2024-01-10):
引用 楼主:
老哥您好,您知道底下的NMOS驱动管为什么要按照ESD RULE的画法去画吗?用ESD RULE画法的话,要不要在漏级 ...

能见着ESD的地方,又没有电阻在前面阻挡,MOS都需要参考ESD RULE处理。需要加S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