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仿真

楼主(2023-12-07):
vcs+verdi仿真的时候代码中有用generate来写的,生成的波形就没办法查看这部分代码的波形,这种该怎么办?

网友A:
所以一般不会这么写,design是爽了,验证直骂娘。建议换个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一般不会这么写,design是爽了,验证直骂娘。建议换个写法

验的ip 没法看波形  错了也不知道咋改

网友B:
定义的 reg 和 wire 都放在 generate 外面就能看了啊;
module instance 不影响,可以直接看;
还可以直接在 test bench 中重新定义 wire,通过 hierarchy 连接,就方便在波形上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的 reg 和 wire 都放在 generate 外面就能看了啊;
module instance 不影响,可以直接看;
还可以直接 ...

我试试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