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Simulink仿真中VCO控制电压过冲很大

楼主(2023-12-07):
最近在学习CPPLL
在MATLAB里面行为建模时候发现在锁定过程中VCO控制电压有一个非常大的过冲
查阅相关资料之后也没找到对应的问题
希望有懂的大佬能够指点一下

Vctrl

Vctrl

网友A:
PM问题吧,过阻尼和欠阻尼。你这个应该是PM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问题吧,过阻尼和欠阻尼。你这个应该是PM不够

我现在是输出信号频率40M Hz,带宽我取的3M Hz
PM我现在取的是60°,是60°都还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输出信号频率40M Hz,带宽我取的3M Hz
PM我现在取的是60°,是60°都还不够吗??
...

这张图看着不像PM60°。你reference频率多少,带宽和reference的1/10原则满足了吗。

网友:
bandwidth仔细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看着不像PM60°。你reference频率多少,带宽和reference的1/10原则满足了吗。
...

ref是40M Hz,带宽取得是3M Hz
额,看来是需要重新计算环路参数检查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f是40M Hz,带宽取得是3M Hz
额,看来是需要重新计算环路参数检查一下吗?? ...

不知道啊,你就看你这个一个REF周期内,电压可以直接冲0.6-0.8V左右。你要不计算下你的Icp和C,这样的电压变化正常不。感觉你这一步蹦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你就看你这个一个REF周期内,电压可以直接冲0.6-0.8V左右。你要不计算下你的Icp和C,这样的电 ...

关于Icp取值我看一直没有一个定性的说法,很多地方都是说根据经验或者折中取多少
我现在目标是做一个输出频率在2G左右的,锁定时间小于3us
然后电荷泵电流我现在取得是100uA,100uA这个值您看合适吗??还是说需要在变动一下

网友:
几阶pll,你看下ac 感觉pm连50都不到

网友:
仿真tb能截图一个看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