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lvs电容允许误差

楼主(2023-12-07):
想问一下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要修改lvs电容允许误差,要怎么改呀

楼主:
好的,找到啦,谢谢

网友:
找到TRACE PROPERTY <器件名>,把误差改成你想要的值

网友A:
可以截个图具体怎么修改的吗,小白学习下,另外我这里发现电容是对不上的但是lvs是过的,是否跟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截个图具体怎么修改的吗,小白学习下,另外我这里发现电容是对不上的但是lvs是过的,是否跟这个有关系 ...

应该是改最后那个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