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vous 中怎么通过指令对Pin进行删除

楼主(2023-12-07):
如图,我想要删除该区域的所有东西,使用了指令
editCutwire -box x1 y1 x2 y2
editDelete -select
上面两图是前后变化,请问怎么用指令删除左上角那两VDD和VSS呢?
看类型是Physical Pin

网友:
1.把innovus 里面的 preferences - design - command log mode 中 command,log and screen 打开,然后在gui里面操作,会出现对应的指令。

网友A:
类似下面的cmd:
deletePGPin -layer M9 -area "2930.595 4003.59 2935.965 4008.96" -net VDD

网友B(2025-06-02):
引用 网友A:
类似下面的cmd:
deletePGPin -layer M9 -area "2930.595 4003.59 2935.965 4008.96" -net VDD

这个pin只会删除物理上的pin shape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pin只会删除物理上的pin shape吗?

这个看这个pg pin是怎么加的了。如果是fp文件引入的,那这能删除pin shape。如果不是fp引入的,是createPGPin 加进来的,就可以既删除shape,也删除pg pin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这个pg pin是怎么加的了。如果是fp文件引入的,那这能删除pin shape。如果不是fp引入的,是createP ...

就是如果是create pg pin创建的deletepgpin就是既可以删除pin shape 也会删除逻辑上的pg port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如果是create pg pin创建的deletepgpin就是既可以删除pin shape 也会删除逻辑上的pg port 对吧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