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调制器输出问题

楼主(2023-12-07):
各位大佬好!小弟最近在学sigma-delta adc,用理想器件搭了一个二阶的调制器,如何将输出数据导入matlab做FFT,发现出的图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出在哪,希望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调制器各级输出波形和量化器输入波形,都还可以,和simulink里面搭的模型出的波基本一样,是我数据处理出问题了吗

网友A:
fft有问题,参数没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有问题,参数没设好

感谢回复!我的PSD模块设置是这样的,哪里有不合理的地方吗,还是我不能这样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PSD模块设置是这样的,哪里有不合理的地方吗,还是我不能这样测呢

你用这个模块做fft的话,输入序列没必要设跳过多少点,data的一列是时间,一列是信号,设多少点fft那么data长度就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这个模块做fft的话,输入序列没必要设跳过多少点,data的一列是时间,一列是信号,设多少点fft那么da ...

我之前以防万一多采了几千个点,最后数据长度还是大于65536个,psd模块里面设置的点数要严格和我数据里面一样吗,多一些点影响这么大吗

网友B:
仿真时间够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以防万一多采了几千个点,最后数据长度还是大于65536个,psd模块里面设置的点数要严格和我数据里面 ...

这个导入的数据有67586,是不是表示仿真也仿了这么多个点?我试了下我增加仿真点数,只要大于spectrum analyzer里设置的就没问题,另外想问下你这个导入数据的界面是哪里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时间够不够?

仿真时间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导入的数据有67586,是不是表示仿真也仿了这么多个点?我试了下我增加仿真点数,只要大于spectrum an ...

我去,我重新设置仿真点数小于了导入数据点数就没问题了,太感谢了,导入数据就在matlab主页,菜单栏有个导入数据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导入的数据有67586,是不是表示仿真也仿了这么多个点?我试了下我增加仿真点数,只要大于spectrum an ...

抱歉,我刚刚说法有点问题,我是选择忽略掉了5000个点,仿真点数还是设置65536个,67586-5000=62586,实际仿真点数没有65536个,但我再设置忽略8000个点,有效位数由接近18位变为1位了,这个点的设置有什么讲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