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verilog写的数字模块中的wire信号怎么save和plot啊?

楼主(2023-12-07):
如题,MCU用了数字的verilog代码,想要查看这个functional内部一些wire的波形,该如何设置?

PS:用config进行ams仿真

网友A:
save all里面把相关的都选save all,仿真完成后用result browser找

网友B:
TCL 里面probe包含你所需信号,其波形存在psf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 all里面把相关的都选save all,仿真完成后用result browser找

规模太大了,服务器现在没事就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L 里面probe包含你所需信号,其波形存在psf文件中

还不会用脚本,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C:
“Outputs - To be save - Select by Subckt Inst”,选中数字模块,然后把层次多写几层
或者用tcl脚本指定数字代码部分的probe深度,再在ams option里面用-input加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puts - To be save - Select by Subckt Inst”,选中数字模块,然后把层次多写几层
或者用tcl脚本指定 ...

感谢 我研究一下

网友(2025-05-11):
怎么说 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不会TCL脚本

网友(2025-06-11):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